二极管SR5100

楼主(2013-04-06):
二极管SR5100能用SB3100代替吗?能用ER504代替吗?

网友:
显示器不通电故障已解决,SR5100可以用ER504代替,SB3100没试。显示器已修好:)

网友:
二极管的代用只要 个头差不多  耐压差不多 还有性能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快恢复二极管不能用普通的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