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oos AM2主板,FF维修

楼主(2013-04-06):
开机,RST灯长亮,无CPU供电

直接加焊NF主蕊片,CPU电压出来了

还是FF,测内存电压只有0.6V  供电IC是RT6202 直接秒杀。

手上没有RT9202,直接用FP6321A代换,修复完毕

网友:
事实证明了,FP6321A是完全可以代换RT9202的

网友:
这要记着,以防万一

网友:
无CPU供电就加焊桥么。。有点冒险的说

网友:
cpu电压有无内存电压吗

网友:
  可以通用 基本原路是一样的  IO

网友:
楼主经验准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