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SE 775架构 不触发

楼主(2013-04-06):
接上电源测开关针,复位针,电压正常,短接,有跳变,

手摸晶阵,能触发

测32.678晶阵,一脚0.6V,一脚2.3V 明显不正常

82801GB南桥,坏得非常多的桥。。。

按步骤,换晶阵,故障依旧

换谐振电容修复完毕 ,

网友:
如果把32.768两脚的两个谐振电容拆掉不装,会有什么影响,会不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触发,也就是不通电,按开关没反应

32.768没有谐振电容少部分会不触发,大多卸了谐振电容不影响

网友:
可以不要也能开机的

网友:
那电容不要也可以的吧     我修过几台都不要那电容    也可以   呵呵

网友:
这个不加电容的话,是有一定机率的不上电故障。

网友:
我觉得会返修 可能是换谐振的时候加热到南桥了 这板子很多是加热南桥就开了  但是不长久  要换桥

网友:
春天潮湿,,,晶振爱坏,,,吹下晶振也能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