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好的宏基4740掉电

楼主(2013-04-06):
客户送来的一台4740,拿来的时候开机不显,自动上电,自动重启,电流就0.1-0.4-0.5重复,拆机,板号:LA-5681P I3处理器,集显,在基地搜下,有的说刷BIOS,有的说主供电芯片虚焊,有的说网卡芯片坏,正好手上有BIOS资料,先刷了再说,刷后故障一样,然后直接像网上说的,把网卡取掉,嘿嘿,电流上去了,接上屏,亮机,心里挺高兴,但是一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4740这款机器都有掉电的毛病,而且网上都没有一个解决了的
现在故障:散热排除,系统排除,BIOS排除,主供电芯片排除,依然是5分钟左右掉电,而且每次都是五分钟左右,基地这么强大,总有修好过这台机器的师傅吧,还望知道的师傅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就没有一位师傅修好过这故障吗?现在测到,只要摸着主供电芯片,就直接掉电,哪位师傅修到过类似的故障,给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
有一路电压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