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南桥

楼主(2013-04-06):
DELL 1320  KAM01 LA_5162P
  装系统装不进,解压之后就停在哪里了,也不死机,停几分钟之后自动重启,重启时亮时不亮。拆机裸板装系统,一个样。一摸南桥(IBM)好烫。综上所述,判定南桥坏了,换南桥。裸板装系统,能进了。装起试机,放电影半小时,掉电,重启时亮时不亮。拆开裸板试机,南桥好烫。SO,鄙人就在南桥上加了一大块散热软垫,装机测试一下午无压力。

网友:
南桥就是一个没人管的娃呀,这么烫也没有东西来散散热

网友:
以后这种事情就属于你管了

网友:
估计电压 有问题或高或地

网友:
南桥负载大了,呵呵

网友:
坏的快点厂家好赚钱

网友:
南桥太烫是不正常的,应该是南桥的某组供电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是某电压不太正常吧,不然不可能那么烫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某电压不太正常吧,不然不可能那么烫的啊

电压测过都正常,就差用波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