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3nw白屏维修

楼主(2013-04-06):
这图片的大小限制也太。。。。
转入正题:写给小白看的。高手可飞过!
如图,白屏带竖线。
1.通电看外观。按键正常。屏无外伤。
2.拆壳测电压。电源板一体板没有问题。驱动板3.3也正常。
3.用点屏套件点屏,屏正常。
问题出在驱动板!电压正常。先刷程序。刷了25.还是不行;清空24.好了!

网友:
用编程器清空就得了是吗

网友:
清空24是什么

网友:
说明白点啥

网友:
说清楚点,怎么清?

网友:
也许楼主是清空24c08

网友:
24CXXXX为什么要为空?

网友:
24C 好像是存数据的吧,,像亮度什么的

网友:
我这里有个三星T190PLUS 白屏驱动板供电正常,接上屏白屏

网友:
你换过排线没有?我遇到两次这样的情况,换排线就好了!

网友:
不错哦,现在的显示器很多都是24C客户端数据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用通用驱动板点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