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 ASPIRE 3620 BIOS 密码如何清除

楼主(2013-04-06):
宏基 ASPIRE 3620 笔记本电脑可以进系统,不过进BIOS 密码忘记了。搜索网上有使用的unlock6 工具的方法,不过按照这种生成的密码还是不能进,拆机拔电池也不管用,不知哪位朋友知道还有什么办法清除

网友:
放电试下 不行的话 刷BIOS

网友:
这个没办法用台式机的办法去处理的,只能重写BIOS了

网友:
请问刷的话是不是用Winflash这个工具就可以?刷的文件后缀是.WPH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