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BGA补点飞线

楼主(2013-04-06):
学历低,不多说了上图明了

昨天为了发这个帖子还被扣了10分郁闷啊...
..

网友A:
重点是!!!修好了吗?????

网友B:
哥那时候掉点了23个,有用的点18个,补了2个小时, 亮机了

网友:
现在的新机子好多桥都打胶的,补点是必须会的呢!

网友:
什么问题干南桥呢?

网友:
掉点是经常的事,特别是打黑胶的,已经习惯了。

网友:
接点必须要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那时候掉点了23个,有用的点18个,补了2个小时, 亮机了

你太厉害了,这样的要是我肯定报废了

网友:
还弄过这个呢,,,不行就换板子了

网友C:
我想问问你补的那个线是什么线~~~那么耐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你补的那个线是什么线~~~那么耐高温~~~

是漆包线,这线是铜线面包油漆的,耐温正好比锡熔点高一点

网友:
这样的漆包线,在耳麦线里有,小变压器初级也有,还有高压板的那个线包也有,最好还是耳麦的好用

网友:
汗,楼主,不过硬盘也要先换一个硬盘啊,直接就干桥,是不是冒着风险找事做了,呵呵,不过修好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修好了吗?????

修好了! 你没有看到!....  你是什么眼神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哥那时候掉点了23个,有用的点18个,补了2个小时, 亮机了

第一次成功很好,  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你会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你补的那个线是什么线~~~那么耐高温~~~

高温!   才两百多度,  也叫高温0.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成功很好,  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你会补嘛

很明确的告诉你,不会。  你懂的~~~

网友:
看看一个比一个能干,现在补点是基本不干了,就收哪点钱,伤不起

网友:
有时拔起来会掉点
但我都会先去看是否是NC pin?
若是的话就不理它
通常容易掉点的都是nc pin较多

网友:
具体型号忘记了,方正的

网友:
多看帖 对维修是有很大的好处啊  实列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修好了吗?????

哈哈哈哈  抓重点

网友E(2013-05-12):
高手们教教我呀。我的掉点上不了焊呀。。线怎么让他连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高手们教教我呀。我的掉点上不了焊呀。。线怎么让他连住?

用高温胶带压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高温胶带压住

能具体点吗  我的掉了二个点  用烙铁刮过没反应。。怎么样能让铜丝连住焊盘点。。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具体点吗  我的掉了二个点  用烙铁刮过没反应。。怎么样能让铜丝连住焊盘点。。有什么办法

QQ617872782晚上聊

网友:
还没补过  掉的点都是空的 有用的点没掉过~是我座桥做的少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哥那时候掉点了23个,有用的点18个,补了2个小时, 亮机了

补点得时候怎么固定住啊  不然温度一起来了 位置会不会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补点得时候怎么固定住啊  不然温度一起来了 位置会不会偏啊

一端在掉点上,另外一端固定在附近的电容电阻上,做好后再把焊在电容电阻的一端断开就好了,怕万一的话  搞点绿油,就很妙了。

网友:
桥打胶还没遇到过,不过掉点一般我都直接报废,楼主强人啊

网友:
有道理   一般掉的是NC PIN  我掉的比较少  温度控制的好的话 不会掉 打胶的做了也不少 就刚开始时掉过几个板

网友:
楼主烙铁是杂牌的,厉害啊,杂牌的都用起来效果这么好。

网友:
楼主怎么不去买套好的焊接工具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经验,你如此犀利拉风的大师傅,这么能用杂牌的烙铁。

网友(2014-07-02):
你太厉害了,这样的要是我肯定报废了

网友:
如果有绿油来固定一下漆包线就更完美了。

网友H:
好熟悉的   工作环境啊     是长春百南汇的吗??   楼主

网友:
补焊点的时候心细就行

网友(2014-08-02):
已经很可以了啊

网友:
补得不错,但SIS的桥,修着费劲,还收不上价钱.

网友:
楼主怎么固定的

网友:
看起来补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熟悉的   工作环境啊     是长春百南汇的吗??   楼主

不是,我是安徽的

网友:
高温交待粘贴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