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22W90PS 屏板上U1位置烧换上1117 3.3 屏幕能亮但是有亮带

楼主(2013-04-06):
AOC TFT22W90PS 屏板上U1位置烧换上1117 3.3 屏幕能亮但是有亮带 屏线我用万用表量了全通 包括插座 是芯片也烧了吗

补充内容 (2013-4-7 17:42):
你说 是我焊上的1117 3.3 脱焊了吗 焊好几遍了 是不是边上的电阻坏了 屏是奇美 M220Z1-L03-X 芯片是KE5M5U2589B2K

网友:
你这好像是把屏上的模块线搞脱焊了呀.

网友:
好像是2.5V的,不是3.3V的,仅供参考.

网友:
这很可能是屏有问题

网友:
你查下伽马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