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515 satellite L510 掉电或不显

楼主(2013-04-06):
有时能跑到1.3A左右,不显
有时,跑到0.3-0.5A 掉电到0.01 A 不能再次触发
掉电

网友:
换了NEC大电容还是一样,,

网友:
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网友:
电流是0.5的时候有没有CPU供电,PCIRST有没有。

网友:
现在根本就不出CPU电压了,拆掉大电容后。。0.2A左右就掉

网友:
雷打的机器,,,换网卡,南桥,IO,,,无果,放弃了

网友:
改加几个也没用吗

网友:
换了六个全新的,没用。跟电容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