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遇到过主板的这种问题,望解答,谢谢。。。。。

楼主(2013-04-06):
昨天用下室友的台式机电源,后面装回去,开机报警,滴了四下,短的报警声,他们说内存问题,以前也有过,于是我把内存拔下来,擦了下在插上去就悲剧了,
直接不触发
后面把主板拆下来,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又不能触发
能触发的时候,没复位,但用表笔去点32.768kHz晶振其中一脚,(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晶振其中一脚,电压挡)就有复位了,也跑马,过了内存但不显,屏和屏线都没问题
不触发的时候,点下晶振也触发,但有时候能跑马,有时候没复位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想把32.768的晶振和谐振电容一起换了

网友:
是不是你电源接头没插好呀

网友:
看电池有电没得哟,COMS电好多

网友:
南桥空焊 放到BGA机器上加焊一下就会好

网友:
碰晶振就触发,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嗯,明天拿过去加焊一下南北桥试试

网友:
换谐振电容,晶振,不好就干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