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0ZG 无待机3 5V(51427待机芯片)

楼主(2013-04-06):
       好久没有发贴子了忙得很,今天必一个,ACER 4730ZG 无待机3  5V(51427待机芯片)的机器。不废话如正题
       客人拿来说是用2个小时掉电的,接过机器一看,不通电待机电流0.00A当然不是掉电了。登记好后把人打发走,拆机,看了一下没有进液,没有人为损坏。待机电压3V  5V  都没有,量了一下没发一短路。看了一下待机芯片是51427,打开4730ZG的图纸。51427的6脚ISL 6237_B+供电19V对的对的,4脚ENLDO  0V!!!!!7 。 32脚OV什么情况!这芯片因该6脚有个19V,4脚才回出来一个9.几V的电压。然   后7 , 32脚的VL才会出来。然后14.  27脚的EN才会开起,才有3  .5V出来,没有短路19VOK,难道51427有问题,板子上用的是51427  图纸是6237,可以换吗?看了一下论坛,有兄弟说可以代换。手里也没有51427就找了一个6237还是用过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好的,装上去,待机电流0.02A好了,量了一下3  5V还是0V  ,晕呀,6237短路的!!!!不修了,定了5个51427回来,发申通用了三天,客人天天催,催命一样烦得很!

      芯片回来了,装上去,TMD还是没有3  5V待机。但是电流一接可调电源待机0.01A,2秒就0.00A了,量了一下。下管的波形没有,再量一下,4脚9.6V ,,,7    ,32脚VL为5V,,,3脚为3V对的呀。没道理呀,怎么待机还是不出来呢?量了一下27脚的EN为1.98V,,14脚为1.6V,,问题出来了,27脚EN2V不知道对不对,但14脚1.6V肯定不对,断开PC38还是一样,再查以为是mainpwon出了问题,mainpwon由PQ2发出,由PU3A控制,心想这下麻烦PU3A2脚2.2,,3脚0V,,难道是PH1热敏电阻有问题?

找了半天在CPU座下面找到,用示波器接着51427的14脚1.6V,再用烙铁给PH1加热一下,51427的14脚1.6V一下变成0.V说明和mainpwon没有关系,回头再找14脚也没什么了呀,PR52第2脚5VLV有,PQ35没得问题,怎么就PR52第一脚就只有1.6V呢?电阻有问题,PR52是806K的量了一下2M都量不到阻值,哈哈问题找到了,就是PR52的问题,换了一个100K的电阻装上去,待机电流0.01,3  5  V都出来了,按开关漂亮的ACER  LOGO出来了,再把以前那个51427装回去,还是一样没有待机,不知道为什么,芯片坏了,电阻也坏了。280到手,收工。上个图

网友(2014-07-20):
如果你用的是FLUCK 表 估计一下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A(2013-04-06):
51427跟6237完全可以代换,修过很多了。还有8206这三个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请问一下LZ806K的电阻换上一个100K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427跟6237完全可以代换,修过很多了。还有8206这三个是可以代换的。

好多兄弟都说可以代换,但是我不知道我找的那个6237是不是好的,所以就卖了5个51427

网友:
维修思路呀,记下来了

网友:
待机电路知识,收藏了!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维修还是得靠实践呀

网友:
维修思路还行,要是在更换芯片之前就查一下EN信号有问题那不是更省事省时

网友B:
FULUKE真的好用。我不是托。。。在线量电阻阻值一般都很准我还是买的最差的也要3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LUKE真的好用。我不是托。。。在线量电阻阻值一般都很准我还是买的最差的也要300多

以前在FOXCONN里做整苹果的时候。全部都用FULUKE的万用表,那个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