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楼主(2013-04-06):
DV 2000开机不显重做显卡,亮机,但进系统死活都没声音,高手给点意见,那里下手啊

网友:
拿自己的硬盘换个系统试试啊,一个一个排除啊,这种问题可能性太大了,不好说。

网友:
是不是装机的时候没装好呢?拿自己硬盘重新做系统看看,做显卡时不会碰到哪个件了吧。

网友:
没声音,首先看看音箱线有没有插,音箱是否坏。然后再查声卡供电,插耳机是否有声音,声卡复位是否有,DV2000很少遇到主板问题,除进水跟摔。修过太多DV2000,都是显卡,集成的就是北桥,别的就没修过。

网友:
手里也有一台,特机正常,触发后直接上到1。5,不亮机,显卡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DV2000声卡坏的没有见过,一般都是北桥、显卡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装的时候忘记插音频那线啊?呵呵 是这款机器是显卡坏的很多的 说不定是系统问题呢还有驱动的问题呢 你还是拿你自己的硬盘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