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没经过试验的问题

楼主(2013-04-06):
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的网线有的用了其中两根带电话用(实际测量为48V),请问一个小问题如果将电话线的两根误接到网线的数据线上会不地将主板上的网卡或主板芯片烧毁,请阐述一下观点

网友:
肯定会的啊

网友:
不会吧,不是有隔离变压器吗?

网友:
不振铃的情况下应该问题不大电流很小 振铃的铃流肯定会烧网络变压器

网友:
电话线有那么高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隔离变压器是主板上的网桥吧

是啊,好象也叫数据泵

网友:
  不会烧的桥。,桥有保护 就跟雷打一样  打雷都是打网卡。桥打的没多吧。你想想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