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cpu的VID和pwrgd

楼主(2013-04-06):
翻了一些图纸

发现台机上的VIDs大多有上拉电阻,或下拉,而且会有vttpwrgd信号。也有无上下拉的,但会有个VCCVID。

笔记本上的VIDs大多是与VRM直连的,没有vttpwrgd或是VCCVID。极少的存在上下拉的。

网友:
先不看SVID。在PVID的情形,VID的高低电压组合怎么产生,外部的上下拉干吗用。
下了份VRM11.1 Guidelines和VRD11.1 Guidelines,粗粗看了看。原来VID引脚有两个功能。
因为是英文的,我就不解释了。解释的反而失去原来的味道。我先摘录一些。

网友:
我看了后,关于CPU ,VRM和Vcore的时序
感觉的是
1.VTT
2.CPU POC
3.VTTPWRGD
4.OUTEN
5.VIDs LATCHED BUT NOT BE READ BY VRM
   VRM SOFT START TO VBOOT
6.Vboot duration   Min 50us
7.VRM read vids
8.Vcore Output
9.VRMPOWRGD

网友:
原文中没有LATCHED,我从原文猜的
After OUTEN is asserted the processor VID CMOS drivers override the POC pull-up, and pull-down resistors.
The VR does not read POC configuration resistors.
因此外部的上下拉对于vrm无用。即Vcore与上下拉无关

于是笔记本的vid无上下拉就可以理解了。

供电芯片得到VRON之后,按标准就应该有所动作,不管是否有VID信号存在。至于没有读到VID,比如没有上CPU,芯片最终输出时什么情况?
板号 la 3981在没有CPU时最终有1.5v的输出。也就是供电芯片会读到全0组合。

网友A:
VID是否是固定的?出厂就固定了?
问过人说是固定,要是不固定那还得了。

到底是固定的,还是Dynamic Voltage Identification (dVID)?

cpu电压规范标准。IMVP,VR?

网友:
有看了些资料,以上所说不正确。累了,看太多别人的东西。CAOTEMA Intel。
vid始终是个迷

网友:
楼主,不是新手,是高人啊

网友:
看了楼主的实在很晕,太高深了,看完困意浓浓,正好入睡,谢过了

网友:
现在的cpu应该是会根据运行频率自动调节电压吧

网友:
对比了手册看了一下,很多还都是对的啊,难道我也看错了??VID的第二功能特别有意思,根据楼主的思路,我也翻了一下HM55平台的说明,上面也提到了在VTTPWRGOOD的上升沿,锁存VID的第二功能信息,然后再继续后面时序。受益匪浅啊。以前都不知道这些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D是否是固定的?出厂就固定了?
问过人说是固定,要是不固定那还得了。

这个动态VID是不是指的是工作正常后的VID调节电压功能啊,出厂时候固定的VID应该都是有的吧,我的理解。

网友(点评):
嗯,应该是固定的。现在是CPU的电压规范都是哪些。IMVP和VR是什么关系。IMVP貌似用在笔记本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动态VID是不是指的是工作正常后的VID调节电压功能啊,出厂时候固定的VID应该都是有的吧,我的理解。

就知道是INTEL的CPU供电规范,别的不了解了~~~~

网友:
笔记本上必须有VCCVI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