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绿线有电短接后风扇不转

楼主(2013-04-06):
ATX电源待机紫线和绿线电压正常,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不转,测量其它线没有电,7500 第4角 3.3V  12角15V   14角4.87V.可能那里有故障,新手初学者请高手指教

网友:
比较器 电源ic就那块

网友:
初学者,能否说得清楚一些,那个是比较器,是339芯片吗,7500   测量电压正常吗?

网友:
7500各脚电压正常呀。注意看,是不是前端初级电路有电阻断路了。

网友(2013-07-27):
7500 4脚变高电平触发保护故障,下面的对照表可以做参考:
下面是AZ7500B各电压实测值对照表(V)
引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待机时        0        5        0.1        3.4        2        3.8        0        2.7        0        0        2.7        10~40        5        5        5        1.2
启动后        0        5        3.5        0        2        3.8        0        2.7        0        0        2.7        10~40        5        5        5        1.2

网友(2015-03-12):
能把他的引脚定义给我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