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2207A--H外屏碎 开机白屏 求助

楼主(2013-04-06):
机型:联想I dea Tab  A2207A--H
故障描述:外屏碎,去掉外屏,开机白屏,内屏看不出有机械损伤
求助大家:故障部位在内屏还是主板,白屏跟外屏有关系吗?

网友:
没关系 但是外屏碎是摔的吧  可能哪里松了 或者摔坏了

网友(2014-05-04):
手上有一台 还没修好,不加电

网友A(2014-06-19):
我找这个机子的电路图啊

网友:
估计是内屏屏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这个机子的电路图啊

大哥有图纸了没分享份呗

网友:
没这个图纸啊

网友(2014-08-02):
我这也有一台不充电,找不到图纸,不知道咋搞

网友:
拆开 观察下有问题吗

网友:
请大家帮忙给一下建议!

网友:
把屏拆掉,开机量各个点的电压,如果是全贴合的屏,注意是不是把偏光片撕掉了

网友:
先收藏了,以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