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G黑屏

楼主(2013-04-06):
宏基4535G黑屏,此机为AMD独显,裸板试机电流到1.2,AMD的CPU坏得多于是换了个CPU也是一样,毛病和不过内存差不多于是加热北桥后试机电流最高到2.0亮机,故障范围确定,准备重植北桥。

补充内容 (2013-4-16 08:12):
重植后修复

网友:
为什么先怀疑北桥

网友:
AMD的小北桥是通病了,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AMD的小北桥是通病

网友:
重植后OK,建议不要加焊,重植焊上后不易返修。

网友:
AMD 的北桥是通电,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北桥是容易虚汗,

网友:
我正在修这个板子,我的是1.8v电压没出来,isl6228应该坏了,大概明天到货。

网友:
我的一台开机运行电流最高能达到3.3A,北桥也重新植株了,不知道什么问题,现在所有电压我都量了,正常,就是开机运行电流过高

网友:
啊,北桥通病啊,是我就先搞显卡了

网友:
这个很常见,AMD的小北桥都欠扁。。。。。。

网友:
同意 楼上的 刚修了台 同样的故障 加热下好的 加焊不亮 重做OK

网友:
AMD北桥是通病了..  修了很多了..
  加焊OK   不要重做,,

网友:
确实 你重值 分险就高了。。一般最好加焊。

网友:
估计时间 用不长 哈哈

网友:
NB  BIOS  AMDCPU是通病,现在看了更了解了

网友:
AMD的桥很多都爱虚 加焊几次都爱坏!

网友:
手上有台一样问题,正在处理中。。。。。。。。

网友:
不知道各位为什么这么喜欢加焊,难道不知道加焊的BGA很容易返修的吗?几乎百分百返修。总感觉加焊修修复不靠谱,宁愿收不到钱也不砸了自已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