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到过吗?Y450外接正常,内接灰屏或闪

楼主(2013-04-06):
今天收到一台Y450,独显。内接灰屏,有背光,就是无图像无文字,电流跑得正常,入系统能听到启动声,外接有显示。怀疑屏接口问题,于是重新插了一遍,哎呀,有显了,开心以为搞掂怎么知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又恢复原状,这种故障查起来有点麻烦,找不到病因就得白搞了,所以自己觉得要用排除法,第一:屏线接口 第二:屏线 第三:显卡 ,最后觉得显卡几率很少,不过我还是上焊台加焊了,情况依旧,所以显卡应该可以排除掉。记得之前搞过一台ACRE 的机,也是LED的屏,故障差不多,也是插一下屏好一会,过会又不行 。最后是在屏那边的接口上打胶,重新固定好才搞掂。这一次情况也是一样,我用热熔胶把屏上面那边的接口固死了,今天试了几个小时倒都是正常的,再没出现灰屏。不知大伙遇到过这种故障无?明天再拷一天机

网友:
故障有很多种,你能解决就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关心收费多少啊?、、、、

网友A:
莫名其妙好起来的机子比较可怕的。很有可能还是要返修。

网友:
还应该是显卡的问题。ati的显卡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莫名其妙好起来的机子比较可怕的。很有可能还是要返修。

是啊,要么他坏到花屏,要么无显,这种不间断失常的查起来也烦,所以明天要煲一天机,确保没问题才敢交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TI? Y450什么时候用ATI了

难道y450没有ati的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y450没有ati的显卡吗?

Y450没有,倒是Y460有Nvidia和ATI两种

网友:
应该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发生这种情况,在多是接触不良吧,接口、屏线

网友:
希望楼主不要返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