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汉电源12v带大负载即保护(接风扇不保护),其它电压输出接负载不保护

楼主(2013-04-06):
有个全汉的250PAF电源,芯片用是3528,
现在问题是,短接线黑开机正常,但是12v一接负载,就保护。我负载最开始用55w灯泡,后来用电阻丝,发现电源在0.38时就保护,再低就没试,估计也没多大意义,只要一接大点的负载(风扇除外),它就保护。
5v接55w灯泡时反倒不保护。

一直没在网上找到详细的资料,只有如下的电压值,我把我的同其做了比较

因为没有什么思路,检查了一下电容,也换过12v的电容,检查了一次侧的开关管,二次侧的肖特基整流,都没有问题(没有换件测试)。
后来我把12v后面去3528的芯片的电路断掉想看看是不是这里保护了,但是还是不行,即使断掉这里,一接负载还是保护。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给个建议的方向?

网友A:
稳压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路啊

哪个位置的稳压?

网友:
你是不是在带负载时只用了12V一组啊?建议插在主板上试试,这样几组电压都有负载。

网友:
是吗,我另外两个全汉都没这种保护。这个回去试一下看看。

网友:
有条件可以试下换掉12V的整流管!

网友:
嗯,我也是初步怀疑这个整流管,因为接上负载试了,也是一样的,一旦输出电流大就保护。
但是12v的整流管,因为手头上没有现成的,就没换。 看哪天拆一个别的电源上的换下来试一试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稳压电路 正常不 稳压二极管坏的多

这个稳压电路,一般在哪个电路附近?
以前没有碰到过稳压电路坏的电源,还真对稳压电路没有思路呢!

网友:
大侠们求助呀,我今天又把推动三极管都换过了,一次侧的DM311也一点点的检查过了,后面的电容也全部查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呀
现在还是一样,接上12v的负载,短接绿黑时,啪的一声保护了。频繁短接,就啪啪的一直保护。
谁能给个思路呀

网友C:
用的什么管子?如是场效应管,检查下s到主滤波电容负极是不是有个采样电阻?是否变质?主滤波也看下是否还有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管子?如是场效应管,检查下s到主滤波电容负极是不是有个采样电阻?是否变质?主滤波也看下是否还有 ...

你是说待机的DM311芯片吗? DM311是个8脚管,其实好像就是个mos管,
电从大电容的正极出来后,经过变压器线圈后到DM311的678三个脚,然后在正级经过一个电阻到DM311的某一个脚(没带电源出来,记不住是哪个脚),这个脚应该是给DM311提供启动电压的。
最后从DM311的某一脚出来,再到地(中间好像有个电阻,您说的就是这个电阻吧)

这个电阻我昨天测过,阻值好很低,不到200欧,具体的没同色环测,或许有可能是它变值了?

主滤波大电容正常,没有异常。

网友C:
哦,我说的是主电路,现在电源带不起负载,估计应该和待机电路关系不大。主电路大致电流从主滤波正,过变压器初级,过主开关管,过采样,回到主滤波负,可能会有不同电路,但主结构都是差不多的。在这个回路里,主电容失容,采样变大,都会导致带不起负载等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我说的是主电路,现在电源带不起负载,估计应该和待机电路关系不大。主电路大致电流从主滤波正,过变压 ...

那倒是有可能,待机功耗一般也不会太高的。

主开关管测过是正常,但你说有没可能是软击穿呢?或是上不到太大电流?

但保护动作应该是二次侧的芯片的动作,应该不是一次侧的吧,所以我一直把重点放在二次侧这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倒是有可能,待机功耗一般也不会太高的。

主开关管测过是正常,但你说有没可能是软击穿呢?或是上不到 ...

所以让你查采样电阻啊,对于整个电路来说,那个电阻变大,采样电压升高,让pwm认为过载了。场效应管很少遇到软击穿,你可以直接代换啊,另外主电容怎么测的?容量和esr?

网友C:
3528的资料手头没有的,如果这个挂了,就很难搞定了,另外问下,你的电源主开关管用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28的资料手头没有的,如果这个挂了,就很难搞定了,另外问下,你的电源主开关管用的什么?

3528我也是一直没有找到清晰的资料。
这个电源的主开关管用的是304X,就两个开关管,不像其它的电源,有三个开关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以让你查采样电阻啊,对于整个电路来说,那个电阻变大,采样电压升高,让pwm认为过载了。场效应管很少遇 ...

主电容我是测的容易,用数字表和指针表都测过了,拆掉测的,容量正常。就是两个分压电阻阻值不均,但我没拆下来测的时候,测主电容的电压,两个也是一样的电压,这里我也奇怪,分压电阻阻值不等,但是它给电容的电压却一样,纳闷。
最后还是把分压电阻都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电容我是测的容易,用数字表和指针表都测过了,拆掉测的,容量正常。就是两个分压电阻阻值不均,但我没 ...

能否详细描述下电路结构上个图?另外,分压电阻阻值不同是你测的还是标识就不同?原来是多少?是拆下测的吗?

网友:
测的值同色环不同,所以才把他换掉的。
是拆下来测的阻值。不是在线测的。

网友:
两个开关管也换成了13007,还是一样的状况。
估计是后级的问题,找不到3528的资料,先放一放吧,等以后有了灵感再修。
如果谁有好的建议,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