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cq35 开机掉电

楼主(2013-04-06):
自用CQ35一台,前段时间用电池开不了机,插上电就可以了,现在拿掉电池直接插电无法开机,装上电池可以开机,但一会就掉电,且无法接通电源,是哪个部分出问题,盼解答!谢谢!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出问题了吧

网友:
换板多少钱?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换个电源适配器试试看!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   要原装的  再不行就检测隔离电路

网友:
换板的话去淘宝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