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880T D3 V15的一个六脚小芯片

楼主(2013-04-06):
七彩虹C.A880T  D3 V15主板背面的一个六脚的芯片板上印的是U69,芯片 上面标注的是 C96VH 。请问这是什么芯片?起什么作用的?怎么代换?求解!

网友A:
你看是什么电路上的,一般是门电路,限幅二极管。也有部分提供线性电压(多在笔记本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是什么电路上的,一般是门电路,限幅二极管。也有部分提供线性电压(多在笔记本中)

在VGA接口的。连着13  14 脚

网友:
那是门电路

网友A:
如果跑码正常无显示的话就可能是这个坏。一般不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跑码正常无显示的话就可能是这个坏。一般不易坏

是它坏了,但是没东西代换。。。

网友B:
应该是个双钳位二极管,防静电用的,如果有击穿的话,可能会造成不显示,但是可以跑完码,
像这种情况,打13,14脚的值就会发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双钳位二极管,防静电用的,如果有击穿的话,可能会造成不显示,但是可以跑完码,
像这种情况,打 ...

就是雷击后不显示。测13  14 脚短路跑线进的这个管子,但不知道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雷击后不显示。测13  14 脚短路跑线进的这个管子,但不知道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跑码正常吗? 接个独立显卡试试有没有显,如果有的话,说明主板其他地方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这个VGA接口的问题,我记得我以前没有料的时候拆掉这个管子不装也可以显,你可以试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2014-05-31):
恩,我遇到昂达G31板子,集显坏,就是这样的芯片问题导致

网友(2015-05-07):
还有C960J也是的,就是想知道用什么代用啊

网友:
那是个钳位二极管   一般要原级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