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电源电池同时接会短路终于修复!

楼主(2013-04-06):
       一台旭日420A困扰我好几天了,问题是这样的,一开始是加电无显,后来好不容易确定出来是显卡虚焊BGA显卡修复,但装好后才发现电池电源一起接上会短路,由于朋底客户比较急着要开票所以就先不装电池回去用了,这个月才开始这不就返回来修了嘛。打开图纸 可是没学过,看不懂,U16应该是电池放电MOS管,我认为D极应该是12V,但测量得到的却是19V,于是在论坛上求助,大家都说D极应该为19V,而且BT+是公共点。郁闷了,就为了这个纠结我好几天了。后来胡乱搞把G极断开,D极无电压。装电池接电源不短路了,以为这样正常了,但刚开机显示就提示电源电压低(由于电池电量不多)难道是用的电池在开机但可调电源的电流也跟着上去了啊?还是不对。。。我继续研究,以为U16坏,换了N个都不行,,, U16的G极直接连在U10(MAX 8725E)充电芯片的28脚,U61的G极直接到了U10的27脚,测U10的27脚19V,而测28脚却无电压。这里有了疑问。。难道是U16正常工作的条件没满足导致笔记本这个现象的?找了个MAX 8725E想换个试试,想想还是先查U10,发现1脚DCIN由AD+通过D12而来,但1脚无电压,打D12阻值发现不管怎么打都是无穷大,换下D12,U10的28脚瞬间有了19V,装上电池接上可调,主板上电源灯亮下接着黄色的电池充电灯也亮了看电流正常充电。 此时测U16的D极12V,电池拿下无电压。

网友:
看来 今天被你耍了啊, 哈哈。  你还是很会看图纸的么嘻嘻。

网友:
没有啊,我被你耍了,后来我叫别人教我看图纸了,他教了过后几分钟问题就解决了,哎还是要会看图才行啊,要不是他我可能还好多研究几天也未必搞得出来,也谢谢你提醒了,,,本来想找你学学的,,以后不懂的还是得麻烦你们的

网友A:
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单用电池开过机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单用电池开过机没有

单用电池单用电源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