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具体说说这个硬盘都有哪些问题吗?

楼主(2013-04-06):
能具体说说这个硬盘都有哪些问题吗?谢谢

网友A:
都正常呀,没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没问题都是正常的

网友:
错误扫描有坏道吗???

网友B:
上面不是都写着良好吗

网友C:
关键是你从什么地方发现这个硬盘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再用MHDD或PC3000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正常呀,没有什么问题呀

感觉问题大大的啊,看这几个指标:05,07,c3,c5,c6,c7感觉都不太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不是都写着良好吗

那个不能全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你从什么地方发现这个硬盘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再用MHDD或PC3000试试就知道了

硬盘存满了资料,从没清过碎片,电脑速度下降明显,开机超慢,硬盘灯一直亮,硬盘自检C盘有64KB坏道。。。看硬盘使用时间,16161h,估计被我折腾得快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曾经有坏道被映射了,目前看来没问题.

注意看C6..无法校验的扇区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