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针脚全压倒了!

楼主(2013-04-06):
主板CPU 同事安装时,没装架子!压倒一半!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换!
反正最后我们是又换了个主板!新主板一次没用过!
不知道怎么修!能弄好!是不是这种只能报废!
cpu

网友:
这个可以换那个CPU的座子吗
还有一种就是用镊子把它一根一根的搞起来

网友:
慢慢挑起来吧。。难度挺大。。

网友:
用注射用的针头,慢慢挑起来。要小心,不要把针脚弄断了。

网友:
针脚断了也可以焊的,论坛里好像有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