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笔记本认不到硬盘光驱

楼主(2013-04-06):
各位大侠,小弟初学者。今天碰到一个机器 HP541笔记本认不到硬盘和光驱  就测了USB上的阻值都有400多,测了硬盘那边的电容是3.3V样子,这个硬盘的5V在哪里的,我怎么找不到,加焊南桥病根依旧一样。还是认不到,从旧板子上拆了个南桥,结果USB接口那边,我外置键盘插上去灯也不亮了。但是测量了,有5V。难道还是南桥上的毛病。南桥是HBM的。机器比较老了!!!!!谁能截图给我看下5V在哪里。

网友:
我昨天搞了台HP630的机器,也是认不到光驱和硬盘,USB有时候能认有时候不认,在BIOS里也认不到光驱和硬盘,换了个新南桥问题解决

网友:
另外你这个问题还要检查一下南桥的SATA_CLK和南桥的SATA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哦,好的。我试下看!

网友:
看下南桥吧,应该是南桥

网友:
首先还是要从基础的找起,借口什么的,再去找时钟电路,供电,还不行就南桥了!

网友:
检查一下南桥吧

网友:
为什么USB那边的5V出来了,我键盘插上去,灯也不会亮。是南桥问题

网友:
都不说是怎么弄好的,枉费大家这么热心

网友:
这楼主也不分享下怎么弄好 的 。。。这贴发的貌似没什么意义。

网友:
LZ 说一下怎么弄好的啊?   是不是换新桥了   说因不说果没有小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