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条死机经典案例,差点把我活活修死!

楼主(2013-04-07):
        接到一台HP640的机器,客户拿过来直接要求换个系统,问了客户说硬盘没东西,二话不说直接分区,接着进PE装系统,发现进不了PE(pe下安装比DOS快)换了几个版本的PE还是进不去,只有在DOS下装了,从1%一直到100%接着重启,于是乎吃着东西就等着自动完成了!        蛋疼的问题来了,当出现滚动条的界面时死机了,马上又换个系统,还是滚动条死机,这下我知道明白了,原来客户自己装系统估计装不进去,才拿过来叫我装,现在发现其实是硬件问题,于是跟客户沟通好说是显卡问题留下来检修,修好300,客户答应了!
        忙完了其他的事,开始动手,先拿掉所有外设,结果还是一样,马上拆机直接下显卡(因为之前修了好几台这个型号的机器,问题和这个很类似,都是换显卡好的,所以我就直接换显卡了),手里没有显卡于是买了一个,到了第二天显卡到了,是无铅的,由于我没有焊台,只有只有土炮和风枪类的设备,我又把显卡换成有铅的,其实在拆这个显卡的时候都把我搞的半死,你想想用土炮拆无铅BGA是什么滋味?换了显卡后,上电急切的等待结果,糟糕的是 亮都不亮了,郁闷啊,到处检查了一边,打打阻值,看了下信号这些,感觉显卡做好了呀,显卡也是全新的,继续检查,整机的复位都有了,显卡的条件也够了,电流0.95,BIOS不跑,CPU微热,没想那么多,换了CPU,结果开机了,以为是他的CPU不良导致的,心里还是很高兴,上电开机,结果问题依旧,说实在的有点头疼了,显卡都好几十呀,还搭个CPU,亏!
        又过了一天,等忙完了其他的事又来修这个烂机,想了想又找出了些思路,把所有外围的组件拆掉,就是声卡,网卡,读卡器这些,但是问题还是一样,接着刷BIOS,但是问题还是一样,没招了,又换了EC,糟糕的问题又来了,换了EC后不触发了,再换一个新的,还是不触发,奇怪了,型号是3926的,型号后缀都没换错的,又看了一下此EC不带程序的,查查EC的条件,发现基本都有,再查第二遍发现5V ON没有,5V ON没有一般说明EC坏了或者缺条件,EC是新的 那只有缺条件了,最后发现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没有,跟线发现这个信号是通过ACOK分压而来的,检查ACIN对地阻值基本正常,检查ACOK电压正常,检查分压电阻正常,知道电阻大小按照公式计算,ACIN应该有2V多的电压,但是此处就是没电压,只有开机的瞬间有2V的电压跳变,接着马上此处就变成0.4V电压了,所以EC就不触发,最后把电阻改了,强行的使此处电压在2V左右,接着又可以触发并显示了,心里又踏实了,就算修不好也可以向客户交代,至于这个电压在所有的东西正常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我就搞不懂了,但是开机后问题还是一样,有点快崩溃了,想不修了,但是又不服输,又花了这么多时间和本钱了,最后还要落得个技术不好,于是继续找思路,想想也只有南桥了,本来不轻易动桥的,因为没焊台,换桥麻烦,搞不好还把电板烧变形或者烧起泡了,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换,拆了个南桥植了球小心翼翼的换上去,上电开机,幸运的是可以显示,急切的等待滚动条的出现,那跑滚一圈也行,但是事与愿违,问题还是一样,顺便骂了句'*脏话*'。
          时间到了晚上12点了,吃点东西休息了一下,心里那个恨呀,怎么也不甘心,再回头仔细的想想,之前论坛有人说网卡坏了挡机,拆了就好,但是有些主板拆了也不行,必须在BIOS里也要把它关掉,马上插好电源开机进BIOS,奇怪的是  BIOS也进不了,之前可以进的,一进BIOS就黑屏重启,天啊,害人呀,又加焊了一些EC,拆掉硬盘,可以进BIOS了,顺便把时间日期设置下,奇怪的是,不能输入数字,重启后也不行,但是键盘的功能键,光标键都能用的,心想不管这么多了,进BIOS关闭网卡才是关键,但是找不到关闭网卡的选项,也没仔细找了,干脆装个新网卡上去也是一样的。

         终于啊,换了新网卡上去后久违的滚动条终于出现了,这下激动的不行啊,那个成就感呀,乐坏了,但是也气人,走了这么多弯路,其实就是网卡的问题,但这个鬼机器讨厌的要死,拆了还不行,必须要换个新的才行!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写下这篇文章供大家参考。

楼主早点买个bga...

网友:
看完这个帖子真心为楼主着急,能亮的机器结果搞得几乎整板芯片都动了个遍,而且显卡还搞了好几次,哎,不过最后机器修好了还是不错的,真觉得这个“堑”吃大了,“智”也应该长不少吧。

网友:
辛苦的LZ呀,我遇到很多卡机的都是USB坏导致,还我就光驱卡机。修到方正的机器也是网卡导致,网卡能量到短路,取了不装网卡一样卡在那不动。真是蛋痛的机器呀

网友:
厉害 哦,网卡也能这样卡滚动条啊

网友:
楼主还可以,还算修好了

网友:
维修个机器真麻烦!

网友:
真想不到是网卡引起的,学习了

网友A:
本人也有一台卡滚动条的,什么地方都动了。现在还没搞定

网友B:
比修电视麻烦多了。

网友C:
楼主太有精神了,要是我绝对不会动南桥和显卡的,特别是能显示正常的机器,修机精神可嘉

网友D:
遇到过S,B 遇到过USB 没遇到过网卡- - 老板你没有BGA返修台吗? 土炮好尴尬你懂得! 买一个也没多少钱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有一台卡滚动条的,什么地方都动了。现在还没搞定

好好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修电视麻烦多了。

哈哈  电视我也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有精神了,要是我绝对不会动南桥和显卡的,特别是能显示正常的机器,修机精神可嘉

之前有修到过这款机器差不多的问题,很接近  是显卡问题,所以才直接干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S,B 遇到过USB 没遇到过网卡- - 老板你没有BGA返修台吗? 土炮好尴尬你懂得! 买一个也没多 ...

关键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说来话长了...

网友E:
BGA返修台在维修过程中是个很关键的设备,必须要有,我遇到比较多的是联想的机器装XP要先关掉网卡再装系统,还没有遇到过HP的机器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结果确实非常无语。

网友:
楼主胆子也很肥的呀,修这机器不跟客户说风险么?

网友:
回帖全部都看了,楼主修机精神可嘉,胆量也不小。能亮机一般不会去动桥的。

网友:
    学习了   原来   网卡  也是   滚动条的   问题啊

网友F:
楼主用土炮都能焊桥,基本功很强啊

网友G:
楼主不是指的惠普,而是hasee hp640.  哈哈,楼主这机够折腾的了,提前搜索下论坛啊。

网友H:
维修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想不通也看不懂。为什么是网卡这里坏了?测能不能测出来?学习中

网友I:
以后修机器还是先分析清楚了再动手,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不是惠普的HP哦!是神舟优雅  也叫HP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土炮都能焊桥,基本功很强啊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不是指的惠普,而是hasee hp640.  哈哈,楼主这机够折腾的了,提前搜索下论坛啊。

对!不是惠普  是神舟优雅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维修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以后修机器还是先分析清楚了再动手,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不走点弯路那会长记性呀  呵呵

网友:
这个可真是害人啊

网友:
修好就行了。。维修的目的

网友:
你这个是乱修没有思路。你这个叫全板维修。

网友:
看来有些机器 必须得正常检测到设备 才会正常运行! 楼主精神可嘉啊! 还好久违的总算KO了!
之前那个网卡是坏的吗?

网友:
楼主的长篇巨作啊,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网卡在捣乱,真的是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BGA返修台在维修过程中是个很关键的设备,必须要有,我遇到比较多的是联想的机器装XP要先关掉网卡再装系统, ...

那不是装完系统后再装网卡咯

网友:
联想E425 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网卡原因

网友:
网卡也能挡机,算是受教了。明天弄弄我那个机器去,不知道神马情况呢,戴尔的

网友:
有意思看小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