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笔记本风扇一转就停,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07):
客户说插上散热底座才坏掉的,各位师傅给点思路。

网友:
拔掉风扇可以正常开机,换了2个风扇都不能开机。是风扇问题吗?

网友:
准备改风扇一直转。不影响使用

网友:
风速超大的,需要加一个电阻。

网友(2013-05-07):
我也遇到过找不到问题,也是改啦常转。

网友(2014-01-16):
苹果风扇转起来噪声比较小,直接改常转省事。。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上断线

网友:
我也碰到过·,也是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