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 MKP3604F-916电路图,各位大虾有吗?

楼主(2013-04-07):
电源板 MKP3604F-916  ,量得高压部分没问题,低压部分0电压。不知道何故?

网友:
你是量什么?电压多少?说明白的点,大家都可以帮得你。最好是有个数据出来。

网友:
哪个品牌型号的显示器?
求助问题要说明白,别让让大家猜。

网友:
大电容有电吗?     开关管,,,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