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宏基4745G笔记本CPU温度90度

楼主(2013-04-07):
好久没有生意了 今天来个宏基本说是要清灰 温度慢慢升到90度  就是清灰了 拆机半小时弄完了 在给装个系统,在按驱动的时候用驱动人生 发现CPU温度还是90度 用鲁大师测 温度一下就升到了90 ,在拆机发现很好 给加个铜片 继续测 还是瞬间到90  机器是01年买的第一次拆机 导热管不热 热管不应该出问题的  机器用鲁大师测了5分钟全是90 风扇全转 没有死机掉电蓝屏什么的 到底是哪的 问题呀 有哪位师傅遇到么 我也修了两年的笔记本了 想不明白呀

网友:
用手摸一下出风口烫不烫?鲁大师是个坑爹货,测温度经常不靠谱的

网友A:
软件很多都坑爹,用感温器测试一下

网友B:
硅脂的质量跟涂抹方式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硅脂的质量跟涂抹方式也很重要。

弄了很多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很多都坑爹,用感温器测试一下

大师 温度传感器是什么东西呀 哪里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口不热 顾客不给钱 因为驱动精灵也是90度

那软件是坑爹货!!散热器不热就是正常的!

网友D:
风口不热就不对啊,风口热才证明热量散出去了,换个散热器试试,测试软件的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口不热就不对啊,风口热才证明热量散出去了,换个散热器试试,测试软件的问题不大

有风 不热的

网友:
有风 也不热  我也遇过同样的问题  但是不影响使用  软件测试部准确。

网友:
有风无热,是散热铜管问题,你可以用风枪给铜管一端加热,
用手摸另一端是否有热,就知道铜管是否导热

网友(点评):
同意,上次我修一台HP 17寸宽屏的本本(具体型号不记得了),是铜管的问题,不导热,就是用这种方法判断的,换了散热器就好了

网友:
我这有台4741G也是温度高,怎么搞都要死机

网友:
我也有一台ACER 4745 的风扇改了 尘也清了 温度很高 跑下3D 鲁大师 马上报警  就开机放那也90多 不知道什么问题 现在放那 凉着 没用  楼主好了说下什么问题啊

网友:
换个散热器试试

网友:
如果温度真的不高。可以给风扇的温控线去掉。
刷BIOS吧。BIOS有可能导致温度识别错误。鲁大师这些软件都是通过BIOS读取的。还有热敏电阻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散热铜管的问题吧。风口是热风才正常

网友:
软件测温不准,只要不死机,掉电就行了。

网友:
有的万用表有个温度档位,插上感应线,将感温头放在cpu上测量,可以得到准确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