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法读取数据

楼主(2013-04-07):
昨天接了一个硬盘,通电后能转十秒钟左右就不转了,请问是哪里的原因啊,量硬盘是否有问题主要凉哪些地方啊,求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如果电源BIOS设置数据线和主板都是好的,那就说明硬盘坏了

网友A:
短路自我保护了,量输入电压是否接地可确认

网友:
通电十几秒停转。是磁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自我保护了,量输入电压是否接地可确认

哦,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