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不自检,硬盘灯常亮,拔了硬盘还亮

楼主(2013-04-07):
电脑开机不自检,CPU风扇转,硬盘灯常红。用检测卡检测,无码。
把内存、硬盘都拔了,情况照旧。我估计是主析上坏芯片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下,看还有没有其它原因

网友:
主板坏了吧。

网友:
主板坏了,检查开机线路吧

网友:
开机电路正常的话考虑CPU供电  或者换U试下

网友:
还是开机电路问题,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
主机要是正常使用出现这种故障首先清灰,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难道是南桥短路

网友:
折腾一下,不行就叫客户换新的。。

网友:
6# 独辟蹊径 感谢提供思路。

网友:
用水冲冲。在烤干,

网友:
检查有无复位信号,换个CPU看下,硬盘灯还亮,如果觉得烦你就拔掉跳线,看它还亮不亮,硬盘线不用管它,先不动内存,现在先把不跑马的问题解决掉,不要拆的乱七八糟的,没问题也搞出问题拉

网友:
如果没有复位,检查一下复位电路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