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95831 G470 无CPU电压,饼哥帮忙看看

楼主(2013-04-07):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4710&extra=page%3D1&page=1

这是饼哥的时序分析,

我这个主板摔过了, 有时有CPU电压可以点亮,有时候没有,  没有CPU电压的时候,VIN、VR_ON、VDDP、均正常,没有思路了,

按照饼哥的方法,我把PROG1的电阻拿掉,CPU电压真的出来了,开机可以上到0.76然后就掉电,在线等回复

网友:
线路板掉电了吧

网友:
测量看看主板断线了,是否电阻摔松

网友:
测量看看主板断线了

网友:
估计南桥摔掉点了,重植一下试试。

网友:
拿掉电阻CPU电压出来后有PG产生吗,

网友:
PROCPpwrok,两边都有阻值吗?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神舟的,也是拿掉那个电阻可以出CPU供电。不掉电,就是不跑CPU

网友(点评):
PROCPpwrok 有没有??

网友:
拿掉那个电阻可以出CPU供电。说明芯片等外围电路是好的,是不是缺信号呀

网友:
楼主,你的G470好没有呀,我的和你的问题一样
收到机子不开机,拆开网卡坏了,去掉网卡开机0.34不走码
去了PROG1的电阻,开机有CPU电压,开机0.76不走了,也不亮机
请问你的机子修好没有
谢谢

网友(2013-05-24):
也接到一个g470的机子,雷劈的,网上坏了,取掉网上,能开机没CPU供电,BIOS刷过,IO换过,HM65也换了,还是没CPU供电,把24脚连的电阻取掉,供电都有了,但是上到0.76不动,有没什么方法能让机子跑码?

网友:
楼上的大哥们有没修好的呀,给点提示呀

网友(2014-08-01):
我的昭阳e47l也是不出cpu电压。供电芯片和你的一样。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