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正常能跑码。内外接都不显示维修过程

楼主(2013-04-07):
好久没发贴子了。春节后生意一直不怎么样。有空发贴了。。所以说嘛凡事都是有利有弊的。
板号。DAOKL1******
上电电流0.3-0.9-0.95-1.15-1.4 然后就是1。4-1。34来回跳变。怎么都感觉是亮机了。可内外接就是不亮
没办法拆机。。
1、测量没有短路。
2、先放电。简单的先来。。涛声依旧。
3、刷BIOS。还是不行。
4、测量机器上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因为这机器有一个小板上是有供电的。1。8和1。05V。接在板子上不太好测量
    于是在电感上飞了线出来测量。结果两个电压都是正常的。也没在这上面想了。
5、经电流跳变来电。应该正常跑码了。而且电压基本都是正常的。于是从显卡的供电开始查起。
+VGA1.1V 、+3V正常。查+1。8V时电压没有。只有0。3V。(C666)总算找到了破绽。

6、1。8V电感上已经有电压了。为什么这里没有电压呢。。会不会是小板接触有问题。仔细看了一下。没问题。于是我就在接口处跟电 感的地方飞了一线。。心想这样子就会有电压了。飞好后。测量没有短路。于是信心十足的上电了。。通电电流马上上到2A。板子烧出了青烟。。同时那个飞的线已经黑掉了。。
7、找出这机器的所有小板的图纸。看了下。原来是电感出来的1。8V电压是过了一个MOS管转换过来了。

15V电压肯定是正常的。因为前面一些电压的转换都会用到这个电压的。又测量了相关的电阻(PR1、PR3)阻值也正常。于是测量了一下PQ1。发现已经击穿。。取下来测量D-S 18 S-D 118都有值。心想肯定是这个管子坏了。就一普通的N MOS管。更换后接屏亮机。维修结束。

总结一下:
1、由于这机器缺少+1。8V的电压。导致显卡工作不正常。不能正常亮机。
2、因为这机器有小板,大意了电压的名字 。。一个要经过转换的电压。一个是PWM电路产生的电压。而我飞线的那线太细不能承担显卡需要的电流引起的烧线。幸好没有把机器烧坏。。也算是给大家一个警钟。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这个板好像有个通病跑a2不亮机。

网友:
记得上次我用飞线的方式飞了保护隔离(像头发丝那么细的一条线),到现在也没有问题!呵呵。。。

网友:
这问题不好说,我上次修了个电路,把一个5R的电阻两端用导线连起来,结果整个板的变压器电路和变压器都起火了,真是太无语了!

网友:
我还没飞过线啊。不知道怎么飞。师父没教。也很少见他飞线。怎么才可以飞?

网友(点评):
飞线不是想着去飞的,当电路断线或者维修方便才去飞线。

网友:
对于我这样不太会的就只能靠外观看了,楼主功底很深啊,那些图纸下过几个都看不太懂

网友:
Y450和Y430,测电压都感觉很麻烦。看来还得多些耐心才好!

网友:
不错,那个小板是蛮容易坏的,我以前遇到一个,拆出来时好的,装起来就坏,差了好久,最后换一个好了

网友A:
冒烟了板子还没事,真是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冒烟了板子还没事,真是命好

飞线的时候没有看清楚。。中间过一个MOS管转换的。。我直接飞过去了。有可能因为那MOS管坏了。如果取掉的话。应该也没问题的。

网友:
显卡为什么有那么多供电啊,新手,请师傅指教。

网友B:
这个修过N多次了,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
此机通病的之一啊

网友:
飞线是迫不得已才飞的,毕竟机器原先的电路都是有它自己的功能的,比如说保护这类,如果维修时轻易就改掉线路,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故障。所以飞线有风险,维修需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修过N多次了,算是通病了吧.

啊。。。我还真不知道哟。哎。不过还好修好了。

网友:
看来线也不能乱飞啊。上次我飞一个芯片的线直接把PCB板烧起来了

网友C:
有点看不懂了, PQ1 D,S  短路了, 那1.8V 应该一直有,不受MAIND 控制 ,为何楼主测量没有1.8V 供显卡

网友:
没看太懂,为什么电感有电压,1.8V没有?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看不懂了, PQ1 D,S  短路了, 那1.8V 应该一直有,不受MAIND 控制 ,为何楼主测量没有1.8V 供显卡

有时候MOS管坏了。不一定是DS直通。有可能是GD GS通了呢。

网友:
和我上次修的一模一样情况,我开始也走了弯路,后来才发现这个1.8V

网友:
有时候MOS管坏了。不一定是DS直通。有可能是GD GS通了呢。

网友D:
木有图木真相,俺新手看起来很困难,若附上图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木有图木真相,俺新手看起来很困难,若附上图片就好了

噢,不好意思,我网速慢,老久了才看到图片,呵呵

网友:
哇  楼主好险啊  差一点你就赔大了

网友:
多看帖 对维修是有很大的好处啊  实列真多

网友:
跑马正常   如果电压正常的话   一般是BIOS问题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