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寸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3-04-07):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LG19寸的LCD显示器  故障时用两三个小时以后就白屏  看驱动板上和屏上也没有明显的故障 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点时间长了才出问题,出现白屏时测一测驱动板的各项供电是不是正常,还有屏供电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额?之前好像有个类似的 好像是屏上板子的问题, 等高手

网友:
我以前修到过的是:所驱动板上的CPU给补补就好了,你可以先试试,这没有会么难度吧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排除法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散热不良引起的!

网友:
加焊 加焊, 屏上的芯片,还有不是屏线的接口,  要不就先换个屏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