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EHG的开启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3-04-07):
有块昂达的板子 不跑吗 北桥加焊过 各路电压都正常 怀疑是IO 请问开启条件是什么????????????
开启

网友:
时钟正常吗,复位正常吗,本人认为,每个芯片工作,都要有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怀疑它就换个试下呀,又不是什么难找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