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笔记本win8改win7实战需要的看看 初次发表多多包含啊

楼主(2013-04-07):
今天遇到一款华硕笔记本预装win8系统 客户要求改win7 几经周折终于搞定了 我的具体操作步骤大家看看 多多给点建议
  第一步:bios设置 (各款机子不统一) 主要就是把uefi改为legacy support  更改后保存      ( 华硕这款更改后,开机提示输入 数字+enter 确定 直接输入数字回车)就可以看到启动选择界面了 (启动项在bios中可以在这一步一块设置了)
  第二步:更改分区格式为mbr格式      选择u盘启动(我的是u启,cdrom也一样)进pe开机后就可以看到pe系统了 这一步主要是更改分区 win8采用guid格式 不转换分区c区不会出现”激活“  打开diskgenius  分区软件 点击(硬盘) 可以看到(转换分区类型为mbr) 转换一下 再分区 就可以激活了
第三步:安装系统就行了
初次发表多多包含

网友A:
把uefi改为legacy support
这一步是指更改硬盘模式吗

网友:
对啊支持的模式

网友:
说的不错,现在win8的本子好向都是efi 启动了,类似苹果,sony的开机需要关掉efi才能u盘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uefi改为legacy support
这一步是指更改硬盘模式吗

这一步是 把统一的固件接口 改为旧的支持接口

网友:
前几天卖给客户的G480也是如此,必须进BIOS更改后才能从U盘启动!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受教了

网友(2013-05-17):
我现在有个华硕的f55c 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装系统呢,,设置不都启动项

网友:
来观摩下,

网友B(2013-09-11):
diskgen每次分区前面都自动多100M。怎么做才能不多100M啊

网友(2013-10-15):
引用 网友B:
diskgen每次分区前面都自动多100M。怎么做才能不多100M啊

多了就删掉

网友:
上次索尼win8改win7的弄了一天都没弄好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遇到WIN8的机子。           。

网友(2013-11-20):
用的是GHOST?

网友:
学习了!! 在来个图就更好!

网友(2014-01-05):
什么时候试下

网友:
win8好么,感觉win7差不多了

网友(2014-03-19):
这个还不会呢,谢谢楼主的贡献

网友:
第一次装的确折腾了好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