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VOV 天逸100无CPU复位维修

楼主(2013-04-07):
用户拿来天逸100,插入电源,触发上电,到0.71A,不动了,拆开机器。发现有MINIPCI槽。用示波器测其上FRAME#,无波,表明北桥还没有送来CPU寻址信号。再测ADS#,也无一个下拉脉冲,看来CPU还没有发出寻址信号。再往前查,复位信号。因为有MINIPCI槽,可以很方便地测上面的RST#,有3。3V,说明再桥已发出了复位,又找到,南桥给北桥的GMCH-RST#,也是正常的。最后测CPU复位,仅0.16V.(在R48处测得)

看来是仅CPU没有复位。但上拉电阻R48也是好的。那就是北桥没有完全抬高H-RESET#,应是漏极开路的方式。那就查其工作条件。用示波器打了5V,3,3V,2,5V,1.5V,1.25V均很稳定。又打了北桥的时钟,也是正常的。下来想到了DMI总线架构,如果在测试DMI总线的完好性时,不完好,北桥就不会抬高CPU的复位。而南桥已发出PCI RST#,有可能DMI总线条件不良,于是拆下南桥,对照图纸,分别打DMI总线的值。

其它全是353,而有一个点上(Y25)却是578,用放大镜看,焊点灰暗,一定是氧化发黑了。用刀片刮掉表层。再上锡拖后,再打值,354基本正常了,把原来的南桥植好珠,做上去,上电,电流过了0.7A,0.82,0.96,1.2,1.4上去了,测R48两端全是1。05V,H-RESET正常了。
装好机器,开机进入系统正常了。

网友:
只有CPU没复位,在维修中是难点,这个案例很经典。

网友:
在工厂修的时候 确实很多这种故障 算是通病了

网友(2014-04-28):
楼上说的对,这个案例很经典.我也学到了点。

网友:
呃呃对于我们初学者很是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