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ide复位电路图看不懂

楼主(2013-04-07):
这个电路图是ide硬盘复位电路图,pfmrst是南桥发出的,r1,r2为8.2千欧电阻,r3为1千欧,q1,q2为npn三极管
求高手分析下这个电路图原理。
有几点疑问,
1,R2电阻明显大于R3,电流是向阻值小的一方流动,那R2下端有电压么?
2,  5v通过R2,跟R3后电压为多少,是不是还是5v,电阻只是限制了电流么,因为这两个电阻没有串联,串联电阻分压,这里没串联,应该电压不变吧。
3,q1要导通,是不是应该b极电压大于c极才行?如果南桥发出的这个复位信号为3.3v电压,虽为高电平,但3.3v小于5v,q1导通不了的。
求大神指点,本人自学的电脑维修。这点没看懂。请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Q1导通不看C极电压多少,只要B级电压大于0.7V就会导通,导通后会拉低Q2B级,Q2截至,5V电压经R3通过。

网友:
pfmrst为高电平IDE输出为高电平,pfmrst为低电平IDE输出为低电平。该电路是这样工作的。

网友:
复位信号是一个高低高跳变的信号,跟楼上的意思一样,当pfmrst为高,IDE就为高电平,当pfmrst为低,IDE就为低,

网友:
延时的作用

网友:
看了各大神的回贴,看明白了。

网友:
这是三极管不是MOS管,导通不要看C极的

网友:
学习了  但是我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可以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