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win8改win7

楼主(2013-04-07):
hp笔记本win8改win7
(bois启动兼容模式)

1、点击开始在开始菜单中选择 recovery media creation;
2、在弹出的“您只能创建一套恢复介质”的地方勾选我接受 点击确定;
3、机器提示插入U盘,插入优盘后开始制作即可。
二、如果您需要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建议您按下面的方法光驱引导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1、下载Intel快速存储技术驱动:

2、右单击sp56722并选择“解压缩到sp56722-Intel快速存储技术
3、解压缩后插入u盘,在识别u盘以后,右单击解压出来的目录“sp56722-Intel快速存储技术”点击“发送到”选择“可移动磁盘(H”这会自动将整个驱动目录复制到u盘的根目录下面,
4、将usb光驱和u盘插入到电脑上,重启机器当屏幕上出现“HP/COMPAQ”的LOGO时,连续点击“F9”键
5、选择“CD/DVD ROM Drive”,按下回车(Enter)键确定。
注:由于各机型不同,光驱引导的界面略有不同,请选择代表光驱的一项。
6、进入到WIN7安装界面后,在“您想将windows安装在何处”的时候会有提示“未找到任何驱动器。单击”加载驱动程序”提供用于安装的大容量存储驱动程序”。
7、“加载驱动程序”提示“加载驱动程序”对话框,在这个对话框界面,点击“浏览”,在“浏览文件夹”界面下,展开sp56722-Intel快速存储技术Driversx64
sp56722
8、在浏览到指定的驱动目录点击确定后,系统会自动加载匹配的驱动程序;
9、点击上图中“下一步”后,系统会自动加载驱动,加载完成后会回到“您想将Windows安装在何处”的界面,这时候该界面下就可以看到磁盘分区。
10、接下来,删除分区,创建分区,格式化分区,然后安装windows7系统即可:

注意:不建议您安装克隆版(ghost)操作系统,因为这样的操作系统大都会经过制作者的修改,而修改过的系统可能会缺失某些文件,而这些文件可能是您机器所需要的,因此您在安装系统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问题。

网友:
楼主可否写清楚点 加我qq我咨询一下 现在遇到问题了  躲在墙角坑土豆号 位数是605的就是我

网友:
从没这样试过 ,很少见WIN8系统,更没装过

网友:
WIN8系统还没用过,改天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win8 降级win7 最重要一步。把分区转换成mrb的因为预装win8的机器是GPT的分区。dG专业版 和傲梅可以转换、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5楼的说法有道理。

网友:
其他品牌有不一样的这只方法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没装过   一直想着下个WIN8可老忘   呵呵 不过也学习了  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