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AMD3 CPU

楼主(2013-04-07):
昨天接到一块七彩虹的板,用测试卡测试认为是CPU挂了,接着换个新的上去也不行。后来用假负载测电压,电压全在0.3V以下!很低,结果新的CPU也挂了!CPU换到好板用不了了,有没有补救的方法~~~~~~求助啊!
cpu

网友:
这就是浮云了 挂了2颗U 这板子应该有其他电压不对吧 把内存电压 桥供电都一起查查 看看波形是否正确

网友:
不是吧 你不搞个亮机U啊 用一二十块钱的单核亮机用啊

网友:
新U啊,拿去保修吧。。。这种电压错误坏的U,没人能修。。。

网友:
我觉得U没那么容易挂~ 你在试试看, 还有电压0.3V不一定就是坏,有的板子不上真U 电压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