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 求解求Help。。。

楼主(2013-04-07):
看到板子时候 南桥 和显卡被做过  IO被加过
现在问题是;外接完全正常,内接屏一点反应没有
LVDS_VDD_EN 没电压
LCM_BKLTEN也无电压
屏供电AVDD无电压
BILM 亮度调节无电压

U1  1脚LID-SW 有3V
U1 5脚有3V

查图发现LVDS_VDD_EN和LCM_BKLTEN是连接显卡背面两个10K电阻
请问,这是显卡问题吧???
好纠结好着急,请各位老大指点迷津。

网友:
  大神还未出现,我心早已凌乱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换过显卡也是这样

网友:
LVDS-DDC-CLK和LVDS-DDC-DATA  的电压3V倒是正常

网友A:
管他妈什么地方发出来的,飞线去看看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他妈什么地方发出来的,飞线去看看再说。

我倒是能飞,也飞了! 屏幕也他妈亮了  !就是*脏话*不显示画面,又加了下显卡,*脏话*现在飞线上去之后 居然红黄蓝白灰的 变颜色。难道真是*脏话*显卡坏了?

网友:
我勒个擦啊!  实在不想搞了  。

网友:
他妹的,外接都显示,内接不显示,没反应。尼玛。哪个大神还给支支招啊!!

网友B:
焊显卡吧,我通常这样做,因为脱焊LVDS信号没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显卡吧,我通常这样做,因为脱焊LVDS信号没通。

关键是这个显卡被人换过,刚我又加了下,居然白屏,凉机后继续黑乎乎一片。 这个估计是显卡芯片坏掉,或者是主板掉点吧! 要不还能怎呢!!!!!好纠结!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6998105

网友B:
这个就烦了,耐心点,问题不大,至少问题肯定是显卡和外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烦了,耐心点,问题不大,至少问题肯定是显卡和外围。

哥!!我都耐心一天了!哎!不搞了! 这个机器搞好了也赚不到100!!!米意思啊!

网友:
等看有没有大神来解决

网友:
4411S这个神机,把被人换上的显卡  我又 重加下后   。 现在是暗屏。。。 而且 红黄蓝绿灰白色来回的变! 这是显卡没有检测的信号?  哪个大神给说下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C:
买一个新显卡换一下吧,或者是显卡的背面那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新显卡换一下吧,或者是显卡的背面那个电压不正常

LVDS_VDD_EN 没电压
LCM_BKLTEN也无电压
通过显卡背面的10K电阻和显卡芯片相连。电阻都是好的!
看来该是显卡吧!

网友D:
把显卡取下来吧,悲催的孩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显卡取下来吧,悲催的孩子

哥! 显卡不是我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 显卡不是我换的!!

难道真的是显卡!!!!我去,那还是不搞了! 都不够本钱! 同行的!靠

网友:
好吧! 4411S 好了! 是我二逼了! 奶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烦了,耐心点,问题不大,至少问题肯定是显卡和外围。

哥!!4411S 机器好了! 我戳!

网友:
什么问题都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4411S 机器好了! 我戳!

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