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1130b增强版刷NT方案 提示usb错误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4-07):
(图片)

网友:
驱动板是nta91b-1驱动板。驱动安装正常,

网友A:
检查设备管理器里面的TN方案驱动是不是加载到

网友:
换个809F编程器一切解决!

网友:
EP1130不好用,我也上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设备管理器里面的TN方案驱动是不是加载到

你好,加载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掉数据校验就好了

关掉也一样啊

网友:
没有玩过··期待解决的方法··

网友:
问题解决了,换了3.5的集合版,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