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显卡通电花屏(狂花)

楼主(2013-04-07):
BGA上加焊,曲线走到225左右停掉,冷却后上电发现无显,挡9A,以为粘珠子上BGA拨下,发现没粘珠,于是重植,还是跑9A,是不是芯片挂了?ATI显卡加焊有什么技巧?/??

网友:
ATI 的加焊很容易坏  最好在烤箱烘烤一段时间  再加焊

网友:
很早期的ATI 128M显卡,这种显卡芯片太娇贵,温度高一点都爆,确认是芯片挂掉

网友:
珠子应该是有铅的,但是180度没见珠子熔,所以才加到220才停

网友:
ati 的显卡普遍受不了高温,很容易挂掉

网友:
ATI 显卡承受温度不高

网友:
ATI显卡其实非常耐热  从3870开始还是5770 5830  70的 甚至比G92-150和G94好很多,上面的只是随大流其实根本不知道到底耐热不耐热  芯片其实都是同一工艺完成的 都耐热只是区别在于芯片下面的PCB 和核心面积,核心面积大的吸热面积大 另外还有材质问题,ATI芯片的材质是相当好的 材质问题的只出现在G92-150 270等身上 公认最容易吹爆的不是A卡芯片而是150和270的核心 这些芯片温度需要很精确 而且做BGA次数需要低于5 次 5次以上可能没短路 但是已经严重花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