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2开机过WINdows LOGO过后就掉电 有谁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3-04-07):
HP G62开机过WINdows LOGO过后就掉电 有谁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但有时是好的
!  有时还死机!是什么情况呢
?、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过热 拆开清清灰~~~

网友:
查查散热问题  CPU供电

网友:
至少先处理散热吧,清灰了没有?

网友:
考虑CPU,CPU供电,BIOS

网友:
我现在 手头也有一台这机器   同样的故障   把风扇改常转了  南桥也垫铜片了  但是有时开机准备进系统又掉  又时用鲁大师压他好久都不掉   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