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2 的机子 有3V 无5V待机电压。求大师们给点思路

楼主(2013-04-07):
一台东芝L202 的机子 有3V 无5V待机电压。 在基地搜索下,很多都说是充电芯片那块的问题,

测VBATA有18。5V,到Q505 S极有18。5V,Q505的G极为18。5V(Q505为P沟道MOS管,正常应为低电平导通),D极输出13V,D极输出正常应为主供电18。5V。

检测BQ27421.12脚 18V  2脚ACDRV# 18V   3脚ACN 13V   4脚ACP 13.5V   5脚ACDET为0V,  11脚 VREF5  0V

检查 5脚 ACDET  的外围电路,R51一端为18V 另一端无电压、 。检查q2 B级 为18V  E级为18V  C级0V Q4 的B.C E都无电压、{5脚ACDET 正常应该为1.2V 正常情况应该是 Q2 截止、 Q4也是截止? 然后VBATA18V 过R51 432K电阻和 R50 50.9K电阻分压 出来的电压到5脚ACDET} 不知道原里是不是这样的。
芯片周边的电阻。电容 都查了。 无明显的短路、换过芯片BQ27421故障一样   现不知道怎么查了。 求大师们给点思路  谢谢!

网友:
这个有点奇怪呀,Q505D级没有输出,那U3的4脚怎么测的有电呢?把Q4拿掉试试5脚电压能起来吗

网友:
你这个芯片的第五脚的电压有问题,应当是1。23V,低了是不会从,第2 脚输出低电平的,可能是Q2坏是或是那对地的稳压二极管击穿了,现在是Q2与Q4都导通了,这个用为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