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显示器亮一下就没有图像了’’的问题

楼主(2013-04-07):
  把显示器拆下来,看屏幕是2根灯管还是4根灯管。再用另一块屏幕是,如果和先前的问题一样,那么就是高压板的问题。如果好了,那么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为什么就是没人来看

网友:
哪有另一块屏幕.我认为不管是两灯还是4灯的,从玻璃板上带架拆下试下灯管亮不亮,再就是换灯管试下,还是一亮就黑屏.那就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电路的问题也说不定

网友:
所有说也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