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怪问题 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3-04-07):
接了客户一台联想G430 的机器    英特尔独显    板号A-4211P
机器通电待机正常 单独用电源开机 电流可以跳变 跳到快亮的时候 屏有点反应 然后就掉电
机器单独用电池开机 机器能亮机 接屏 过完联想LOGO 之后 马上掉电
不知该如何下手求高手赐教!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试一下

网友:
屏,高压板重点l量一量

网友:
估计是某路供电带负载能力不足。查一下有没有哪路供电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