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3-04-07):
如何切断高压板的保护电路,使之在不足灯管数的情况下也能工作(如 4接口高压板接两灯管也可工作)

网友:
找到相应的芯片引脚去保护或者在不用的灯管接口接上高压电容2kv-3kv。试试看

网友:
先看你的IC型号。然后根据型号查保护脚。接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