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乌龟壳怎么改啊

楼主(2013-04-07):
联想B460乌龟壳怎么改啊?,乌龟壳坏了,但是手上没有这种东西,请问大侠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管改,怎么改,有谁改得比较好的,发个图上来看看那

网友:
讨厌的乌龟壳啊,这么小,不太好放啊

网友:
什么情况?生命乌龟壳啊?不明白

网友:
找个普通的焊3根线就行了

网友A:
稳定,只要你换的MOS功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定,只要你换的MOS功率大

怎么看mos管的功率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007165